问一下,类似这种竖屏触摸屏哪里有得卖

楼主(2023-07-27):
要用到几个这种竖屏,不知道哪里有得卖,可以连接三菱plc的,平时用的都是横屏,有没有用过的朋友,或者知道哪里有得卖告知一声

网友A:
拆开,看看哪里出线,然后问问卖家比论坛靠谱

网友B:
把画面做成竖的不行吗?

网友C:
选能竖着使用的屏~比如昆仑屏

网友D:
可以在屏的设置里面选择横向还是纵向的。

网友E:
现在一般的软件里面都可以设置的,下图分别是 信捷、威纶通、中达优控的

楼主:
这样子的吗???可以选择的啊,我都不知道有这个功能,谢谢大家

网友F:
这么简单的事,字体旋转90度不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