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拧螺丝的问题

楼主(2023-07-27):
各位拧螺丝时一般是先套平垫后套弹垫还是顺序反过来,或者无所谓顺序?这个应该算机械方面的问题吧,但还是想问问

网友A:
能不要平垫吗?

网友B:
平垫是挨着工件面的,增大工件的受压面积,保护工件表面不受损害。

弹垫是防松动的,挨着螺母的,

网友C:
必须先弹后平啊 很简单的机械原理

网友D:
弹垫在上,这个放反了会觉得别扭的。。。

网友E:
估计楼主不经常打螺丝

网友F:
工件→平垫→弹垫→螺母

网友G:
引用 网友B:
平垫是挨着工件面的,增大工件的受压面积,保护工件表面不受损害。

弹垫是防松动的,挨着螺母的,
常见都是这样装法

网友H:
引用 网友G:
引用 网友B:
平垫是挨着工件面的,增大工件的受压面积,保护工件表面不受损害。

弹垫是防松动的,挨着螺母的,
常见都是这样装法
平垫、弹垫的设计初衷就是这样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