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3-07-27):
各位老师手里一个128k,953-8LG20的MMC卡,因为不小心格式化了,现在想修复一下,从网上下载了镜像写入软件,128k的镜像文件也找到了,但是写入时怎么报这个错误?这是什么原因呢?软件不对,还是镜像文件不对?现在不知道哪里出现了问题。我电脑是win7的系统。。谢谢

楼主:
MMC卡目前状态是,被格式化为FAT32格式,容量62mb。。

楼主:
各位大神们。谁有128k卡,953-8LG20的镜像,上传一个给我,谢谢

楼主:
总是报这个错误,win10和win7都不行,到底是哪里的问题呢?

网友A:
可以用PVI这个软件恢复!

网友B:
win7下用XP兼容模式试试。

网友B:
0.9读写文件和8LG20 8LG11实读文件一份给你。
建议写镜像前,最好是把杀毒软件关了,其它应用程序都关闭,把网断掉。
32位系统下运行。
如果读写中出现锁死状态,就等待完成。
1, 0.9读出的卡镜像必须用0.9的写。1.0读出的卡镜像必须用1.0写。不知道镜像读出版本,就两个都试试。
2, 8LG20的镜像在写入快完时会报错error23 Winting to MMC card,但在PLC上可正常使用。
3, 6ES7953-8LG20-0AA0的卡也可以用6ES7953-8LG11-0AA0镜像。
4, 写入镜像后最好是在PLC上格式化一次。

网友C:
如果有西家专用的写卡器,就没问题!

网友D:
这么小容量的MMC卡是做什么用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这么小容量的MMC卡是做什么用的?
多大用处不知道,多贵我是知道了,公司采购了一个18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