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3-07-27):
电机挂在天花板,挂下来一个铁链,我用手抬一下铁链,电机就会把铁链拉上去,拉一下铁链,电机就会把铁链放下来

网友A:
怎么感觉像灯绳开关?

网友B:
压力传感器  不过容易误动作

网友C:
这是找传感器?没交代想来是没有驱动器的,再怎么滴最终也是要有正反转电路,就实在点给两个信号就中了,为啥一定拉铁链。。。

网友D:
感觉像是双触点行程开关。用弹簧配好铁链重量,让行程开关保持在中位。抬一下,相当于铁链轻了,行程开关往一边接通。拉一下,相当于铁链重了。直观点,像自动磨床的左右走的行程开关

网友E:
参考2楼答案,但调试比较麻烦

网友F:
应该是用了扭力传感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