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3-07-27):
开始的一个月还正常。现在应该是几万KWH了,结果是800多。这么容易坏吗?

网友A:
是不是超过最大值后又重新开始了

网友B:
超过最大值后又重新开始了吧

楼主:
好像没有到最大值。

网友C:
我也给公司买的正泰的这个表,还没去看表情,这么低说,也很担心会不会坏了

楼主:
还能是到9999就这样了? 9999好像也没有到过。

网友D:
引用 楼主:
还能是到9999就这样了? 9999好像也没有到过。
精确到小数点后两位呢,看着也是万位就清零了,也就是最大显示99999.99度。如果你的供电线路用量巨大,建议使用电流互感器模式,计量百万千万度电不是梦想,使用互感器的倍率(变比)做跳板去实现。

楼主:
有互感器

网友D:
引用 楼主:
有互感器
临时电量可清零

楼主:
不知道相信哪个了 ,想换个安科瑞的试试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知道相信哪个了 ,想换个安科瑞的试试

买个显示位数多的

网友E:
方案大同小异,

我自己家里做的太阳能UPS用的正泰的,上位机每天清一次,一天最多几十度点,暂时没感觉出来啥问题,

http://bbs.gkong.com/archive.aspx?id=489496

但是我发现和光伏一体机显示的功率不一致,相差挺多的,搞不懂那个准

有功功率和无功功率,各有高低。。。

楼主:
测试的是工厂的一台设备,每天400多度电 。不到两个月就这个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