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3-07-28):
我想用D8360的当前脉冲数,做一个比较判定。 当D300> 25000时,给D30赋值20000. //// 当 D300< 25000时,给D30 赋值1500
出现的问题如图: 我D8360的数值超过32000左右, 在比较那一行,就会变成负数,导致判定错乱 。 我网上查了资料,是8360的32位,8360的数值是存在 8360+8361 两个位置里面 。  请问,我想实现上面的功能,需要这么写?

网友A:
32位对比

网友B:
双击现在的比较指令,然后在符号前面加D

如果新写在LD后面加D

LDD< D300 D370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版主,我< > 前面加了D 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