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3-07-28):
有知道的大神吗?请指教,谢谢!

网友A:
就是表面看不见,按那个位置有信号呗
什么型号的屏?

NS屏在【控制标志】有选择【隐藏】等选择

网友A:
型号更改?
同型号好改,只要改到具体型号即可

不同型号上人工智能,比如NS屏换NB屏

楼主:
选择隐藏,但测试时发现按这个区域无反应哦

网友A:
连上PLC?
什么型号屏

网友B:
懒得装软件了,

欧姆龙NB,还有威纶通那些,可以选择透明或者无图片啥的

网友C:
以sysmac studio 软件的NA5触摸屏为例:

说明:透明按钮就是将其属性里面关于按钮的字体、背景、外框等颜色参数,将其透明度设置为0,即可。

以下为详细步骤:

1.打开按钮的“属性”设置,找到“BackgroundColorButtonUP”此为按钮ON状态下的背景图颜色设置;

2.打开背景图颜色设置,找到最上面的颜色类型选为“SolidColor”纯色,然后最下面有一个“Alpha”此为透明度调节,将其调置到最低值0;

3.返回属性设置,往下找到“BorderThickness”此为按钮ON状态下的外框宽度设置,将其设为0;

同理,然后再进行按钮OFF状态设置。

下图为设置好的透明状态按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