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3-07-29):
各位大神请教一个问题,如果原变频器是485通讯,在维修后改成面板启动试机,最后再改回485通讯这个过程会导致有的参数丢失吗?

网友A:
没有修改的参数正常是不会自己变化的

网友B:
常规的是不会的。

网友C:
正常来说是不会的

网友D:
如果不是维修主板,一般不会丢失参数。

网友E:
只要你不是换主板,数据还在,换了主板就要重新设置

网友F:
应该不会,改回去还是48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