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3-07-30):
一台变频器拖动的变频电机,运行的时候皮带轮跟电机端盖放电求原因?电机绝缘没问题,电机接地正常。

网友A:
皮带摩擦产生的静电?你的视频我点不开

网友B:
你试试不用变频器启动,
会不会有放电

网友C:
视频打不开

网友D:
看不到视频,怀疑是静电

网友E:
确认是否是真的变频电机?一般是轴电流,你的轴承应该很快坏掉。

网友B:
引用 网友D:
看不到视频,怀疑是静电
不太可能是静电,
都是导体

网友D:
回楼主话,静电是可以积累的,你看看做纸的工厂,纸张一直在导辊上走,机台导辊是接地的,但静电积累到一定程度还是要放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