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3-07-30):
别人给的一个监控头,不知道用什么APP看,网上找不到,二维码看不清了,哪位师傅知道。

网友A:
最起码要知道厂家,然后淘宝上就可以找到对应的

网友B:
是不是摄像头有网线水晶头插口?
找台电脑用网线直连电脑主机和摄像头,用UC2视频监控软件搜出摄像头地址,然后通过浏览器敲击输入IP地址,输入账号密码登录里面的系统进行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