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3-07-30):
网上有介绍G9  和G11的,但是找不到改G1S的,哪位高手会改的,请多多指教。

网友A:
编程器能解决问题

网友B:
修改检流电阻的阻值,如果是霍尔检测的,找到放大电路,修改运放的放大倍率,办法肯定是有的,问题是这样做有什么意义?

楼主:
是希望能找到通过修改软件达到改功率的目的办法,现在找到一样的控制板了,谢谢各位的关注和热情。

网友C:
不能装上机器通电的主板,那只能通过编程器刷了,这个使用富士特殊软件的只有无锡工厂才有了。

能上机器通电的,有2种方式:
1:使用多功能面板特殊按法
2:使用Loader3版本的软件通过普通面板的USB通过键盘特殊按法

以上两种按法可以调出富士未公开的工厂参数,至于按法如何,G1S的服务手册上有,富士一级代理商都有。

为何不能公开?因为怕客户瞎搞,每一块板子富士出厂都登记序列号,自己改的还是富士改的都有记录,客户如果改坏来返厂这个要收费的,会影响富士与代理商关系的。

网友C:
忘记提醒一句,服务手册上虽然写着功率代码是哪个工厂参数,但是可能不止要修改一个参数,这个服务手册上是没有的。

网友D:
p02的参数

网友E:
我知道如何更改f1s e1s和g1s

楼主:
哦,高水平,你电话是多少?

网友E:
引用 楼主:
哦,高水平,你电话是多少?
我是越南人,我的微信电话号码是0845921369,区号是+84

网友E:
引用 楼主:
哦,高水平,你电话是多少?
我的微信号是cannonla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