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3-07-31):
使用FX5U的脉冲输出,点动正反转用的DDRVI带加减速时间100ms,发现点动断开ddrvi指令,对应的输出轴Y指示灯延迟100ms才会熄灭,如果在100ms之内按反方向点动按钮,PLC会报警,
5U的100ms加减速时间,不是从0加速或者减速到最高速度的时间吗?
怎么感觉加减速时间是从任何速度减速到0的时间?

网友A:
你的DDRVI指令速度是多少?

最高速度设定的又是多少

网友B:
DDRVI是相对定位指令,不是点动的指令

网友C:
脉冲输出的加速时间是从0到速度限制值所设置的时间,如果设置的运行速度小于速度限制值时,加速时间是按同比例缩放的。减速时间同样如此!
点动用DDRVI时,脉冲正在输出中,在未完全停止时,再次触发DDRVI就会报错指令执行中。
定位指令的触发两条要间隔一个扫描周期以上才有效

网友D:
中型PLC都有这个问题,定位前读取 轴的忙碌状态,在启动定位。我的理解是CPU扫描快,伺服接受指令有延时,导致多次触发了定位

网友E(2023-12-13):
执行部分响应速度达不到100ms,所以就会报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