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各位大佬赐教!ABBACS510 37KW拖电机正常 主板检测不到电流

楼主(2023-07-31):
互感器换过 MC33074换过且周围电阻未发现异常

网友A:
换个主板。

网友B:
主板排查过吗?互感器测过吗是否能判断是好的?

楼主:
主板主板装在其它机器上是好的 互感器也是好的

网友C:
回复 楼主:
主板和电流传感器都是好的,那么可以肯定是电源驱动板的事情!你再仔细检查一下电流传感器供应电压是否正常,信号放大电路是否异常,另外跑一下线电源驱动板与主板的连接线是否正常,提供思路希望对你有用。

网友D:
在确定互感器好的情况下,从互感器单加电流测试运放动态输出,测量基准电压是否正确。

楼主:
谢谢楼上各位 问题已解决 重新换了个MC33074

网友C:
回复 楼主:
电流检测运放快子,祝你修复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