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aj vm1000变频器欠压

楼主(2023-07-31):
变频器按run,马上显示err09,故障是欠压,面板查母线电压为零,请高手指点一下,这个变频器的电压检测电路在哪,因为没电路图,请知道的师傅指点一下,万分感谢!

网友A:
电压检测电路肯定有问题!跑线检查呀!

网友A:
电压检测电路有二种,直接侧和开关电源侧!

网友B:
直接电压就是主电压通过电阻分压 跟着主回路的多个电阻串联的回路检查就行,间接就是变压器次级一个高压电容,跟着这一路检查

楼主:
谢谢大家的回复,问题是这个变频器没有看到直接取样电阻,开关电源电容都是100v耐压的,分不出哪一路是电压检测。

网友A:
回复 楼主:

网友A:
回复 楼主:
上图是作为参考!

网友A:
上图Us是直流主回路检测源,常见是几个贴片电阻开路和电阻值变大或者变小,还有电容退耦问题,就这么几个元件,好检查!如果电路是好的,那么就是连接线和主板问题了!只有走线查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