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3-07-31):
这两天出差的调试改造一台设备;
项目程序用的博图V13,提供的程序和现场读取出来的不一样。
PLC因为有部分是加密的,因为不熟悉里面的一些工艺和变量,不敢动它原程序。
改造的功能只敢新建功能块和数据块,HMI也改好了,下载的时候出问题了,PING得通,连不上。
怀疑固件被升级过来,刚开始问客户,客户一直说没升级过,就是用的V13版的。
查了几个小时,客户终于想起来被人升级过了,升级成了V16,用他提供的文件也不对。
试试换了几个固件版本,终于找到了是V15.1的固件。
问题也来了,V16里面的PLC不是,运行的PLC中的那个版本,许多变量没有,通讯不上啊。
只好把V13的PLC程序再抄一遍到V16的PLC里面,不能复制粘贴,好难啊;
V16里面更新HMI变量,才通讯上。

网友A:
西门子软件 硬件兼容性差,这是很正常的。

网友B:
在线诊断可以看到硬件版本,博图版本。

反正挺坑的,不过好在可以转换。,

网友C:
那些说信捷软件难用的,不知看了这个心里是不是就平衡一些了。

网友A:
估计信捷所有的软件加起来容量也没有半个博途大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估计信捷所有的软件加起来容量也没有半个博途大

怎么可能,信捷所有的加起来应该不超过1G

网友D:
信捷对标的是永宏,看看自己软件比人家大多少。

信捷又啥资格去对标人家博图,人家里面还包括安全PLC,软PLC等其他控制。

对标博图的要拿施耐德的machineexpert来标,可惜施耐德也是这个样子,上面有一个开小号冒充施耐德专业户的应该知道。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线诊断可以看到硬件版本,博图版本。

反正挺坑的,不过好在可以转换。,

低版本的看不到高版本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些说信捷软件难用的,不知看了这个心里是不是就平衡一些了。

上个版本还挺稳定的,新推出的版本没测试好,总是崩溃,这是硬伤。

网友B: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线诊断可以看到硬件版本,博图版本。

反正挺坑的,不过好在可以转换。,

低版本的看不到高版本的吧。
没试过,用的少,

但是好用,我现在用的V18。

博图得屏幕够大,分辨率够高,直接拖放,

楼主:
总结一下遇到的几个难点:
1.触摸屏固件版本不对,无法下载程序;
2.触摸屏新建的变量无法通讯,PLC收发连不到;
3.没有交换机,调试不方便,连了PLC连不到触摸屏,连了触摸屏连不到PLC。

网友A:
经常搞博途的话 还是V13 到V18都安装上最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经常搞博途的话 还是V13 到V18都安装上最好。

这扛不住啊,光西家的软件装下来就三五百G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总结一下遇到的几个难点:
1.触摸屏固件版本不对,无法下载程序;
2.触摸屏新建的变量无法通讯,PLC收发连不到;
3.没有交换机,调试不方便,连了PLC连不到触摸屏,连了触摸屏连不到PLC。

第一点无法避免,我们只是应用层,厂家给你固定了。

第二点,不知道你是什么组合,我现在手里的是1215+威纶通,触摸屏可以导入DB块来添加链接变量;挺方便的,但是需要PLC原程序;
第三点,没有交换机这个,设备厂家太抠了,一个路由交换机都舍不得。或者说你还不是不够专业,我出门调试设备都要带2条网线,一个小无线路由;WIFI调试不香吗,哈哈哈

博图这样导出变量,

触摸屏这样导入变量,输入DB块编号;都不用自己去一个个加了。

网友B:
还有,版本这个,如果有源程序,低版本的

之前我也人肉搬过,哈哈哈,

可用高版本打开低版本的,会提示升级,但是有条件的,比如我之前的项目是V15.1,用博图V18打开,会提示升级,我电脑V15.1 也装了的,条件满足,直接升级就完了,哈哈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引用 楼主:
总结一下遇到的几个难点:
1.触摸屏固件版本不对,无法下载程序;
2.触摸屏新建的变量无法通讯,PLC收发连不到;
3.没有交换机,调试不方便,连了PLC连不到触摸屏,连了触摸屏连不到PLC。

第一点无法避免,我们只是应用层,厂家给你固定了。

第二点,不知道你是什么组合,我现在手里的是1215+威纶通,触摸屏可以导入DB块来添加链接变量;挺方便的,但是需要PLC原程序;
第三点,没有交换机这个,设备厂家太抠了,一个路由交换机都舍不得。或者说你还不是不够专业,我出门调试设备都要带2条网线,一个小无线路由;WIFI调试不香吗,哈哈哈

博图这样导出变量,

触摸屏这样导入变量,输入DB块编号;都不用自己去一个个加了。

没这样用过,学到了,感谢。

网友E:
引用 网友A:
经常搞博途的话 还是V13 到V18都安装上最好。
得装N个系统

网友A:
新旧笔记本3  4个 都安装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新旧笔记本3  4个 都安装上

就背两个笔记本,背包都背破了四五个了。。

网友A:
照着破十几个背包努力

网友F:
博途不是在升级就是在升级的路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