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3-07-31):
最近的几个设备也有用到纠偏,不知道质量和性能咋样,同行们有用到哪些牌子呢。

网友A:
这个简单,两个继电器,两个光电可以搞定

网友B:
看你要的精度

网友C:
你先要明确你的检测的物料才定义检测头,纠偏关键在于检测,执行机构大同小异
纠偏检测有光电的,有超声波的
还有一种纠偏是气液纠偏,检测范围广,但精度相对低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先要明确你的检测的物料才定义检测头,纠偏关键在于检测,执行机构大同小异
纠偏检测有光电的,有超声波的
还有一种纠偏是气液纠偏,检测范围广,但精度相对低一点

这个是同步电机的电缸,上面装两个磁性开关作为限位。一个U型开关检测纸张的边沿。

网友D: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先要明确你的检测的物料才定义检测头,纠偏关键在于检测,执行机构大同小异
纠偏检测有光电的,有超声波的
还有一种纠偏是气液纠偏,检测范围广,但精度相对低一点

这个是同步电机的电缸,上面装两个磁性开关作为限位。一个U型开关检测纸张的边沿。

性能怎样就看纸卷出来整不整齐就知道了

网友C:
卷纸的话,就算用气液纠偏都可以满足要求,我工厂就有几台,复卷效果基本和出厂时候差别不大,边缘非常齐整
如果你用电缸的话,尽量配置好推力和动作灵敏度

网友C:
气液纠偏比较老的牌子有金牌
光电加电缸的淘宝上一大堆,性能差异不大,配置主要差异在于探测头,超声波的相对会贵一点,但超声波的可以检测透明膜,光电的基本不支持
还有一类是专门用以检测梭织布的,这个可以算是非标的,淘宝上也有几个厂家,探头加控制器组建大概800多,你要搭配电缸或油缸就需要另外配驱动,我上次做了一套动力是汽缸的,总造价就1000来块

楼主:
引用 网友C:
卷纸的话,就算用气液纠偏都可以满足要求,我工厂就有几台,复卷效果基本和出厂时候差别不大,边缘非常齐整
如果你用电缸的话,尽量配置好推力和动作灵敏度

是的,说明书也说要调动作灵敏度。
前几天看到蜜雪冰城那个奶茶杯封口机也是用的电眼来纠偏的

网友E:
看都纠偏就想到德国莱默尔(E+L),专业卷材行业

网友C:
实际上,德国那个主要是光电的,很多材料是不能检测的,比如纱网状的梭织布就不能正常检测,这个还是靠国产的专门检测头来靠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