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FX5U-DDRVA指令

楼主(2023-07-31):
如上图,轴一2条DDRVA指令那出错了,请大神指教?

网友A:
和上一条定位指令 至少要间隔一个扫描周期!把T08的定时改到K613后面定时后再启动后面的2个定位和转移。应该就可以了!反正有一个扫描周期的就行。方法很多!

网友B:
虽然你加了延时,但是前面的驱动条件是一直接通的

简单来说你得办法让Label_st在等于613之前,先不等于610,相隔一个扫面周期就行了。

看你的截图,可以在定位结束后先赋值613到Label_st

然后利用这个等于条件再延时,延时后再接通下面的DDRVA

这样就先把上面的条件断开了

楼主:
谢谢楼上,我原来以为是因为FB块原因。我先在K613后先加一个延时看看

网友C:
我咋感觉三菱的fb怪怪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