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3-07-31):
咨询下各位师傅,如图:

1、假设当前空压机主备机次序输入123、132、213等次序,然后3台空压机,次序首位当主机,当压力低于设置值后按设置的次序运行,压力到了后备机会按次序反着停。有没有思路或者案例可以指导分享下。

2、在MODBUS RTU通讯时应读取多个数据时有延迟如何做到写优先执行

以上谢谢!

备注:PLC使用CP2E系列,不支持先入先出指令。

网友A:
1、假设当前空压机主备机次序输入123、132、213等次序,然后3台空压机,次序首位当主机,当压力低于设置值后按设置的次序运行,压力到了后备机会按次序反着停。

这段文字的描述我理解是【先入后出】or【后入先出】
请确认

网友A:
123,132,213,231,312,321就这几种组合,做六段程序还可以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咨询下各位师傅,如图:

1、假设当前空压机主备机次序输入123、132、213等次序,然后3台空压机,次序首位当主机,当压力低于设置值后按设置的次序运行,压力到了后备机会按次序反着停。有没有思路或者案例可以指导分享下。

2、在MODBUS RTU通讯时应读取多个数据时有延迟如何做到写优先执行

以上谢谢!

备注:PLC使用CP2E系列,不支持先入先出指令。

论坛曾经讨论过先入先出指令,后面也有会员不使用先入先出功能实现了该功能.

我认为经过讨论且有程序给出的帖子没有必要进行重复讨论,请搜索以往回帖.

网友C:
http://bbs.gkong.com/archive.aspx?id=495078

我来给楼主送先进先出的功能块了。
,正所谓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

网友C:
假设当前空压机主备机次序输入123、132、213等次序,
然后3台空压机,次序首位当主机,
当压力低于设置值后按设置的次序运行,
压力到了后备机会按次序反着停。

1,你要分解数字。对把

输入D是BCD模式,考虑你只有3台机器,ANDW就可以了。

不如BCD输入是 1 2 3 4

ANDW #F000 出来就是 #1000,
ANDW #F00 就是#200,
ANDW #F0 #30
ANDW #F  #4;

然后BCD除法,

等等,我给你截个屏

我偷懒,BCD除挨着写的,不过数据已经提取出来了。

~~~~~~~

剩下的,楼主不妨试着写?

第一行程序写错了,#1000改成#F000

网友C:
然后3台空压机,次序首位当主机,
当压力低于设置值后按设置的次序运行,
压力到了后备机会按次序反着停。

~~~~~~~~~~~~~~~

是不是这样理解的。例如输入231,

设备启动以后,首先启动2号;

然后根据次1机启动压力判断是否启动次1机和次2机?

~~~~~~~~~~~~~~~

卸载以此类推?

感觉很好写呀。

我再尝试给你启动主力机;哈哈

网友A:
三按键组合
分辨组合形式

其他组合类似

楼主:
谢谢热心回帖的师傅们,在这里特别感谢6楼bnnyygy的指导,此程序通俗易懂对我非常有帮助。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