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双线圈的问题

楼主(2023-08-01):
想请问  我这个程序里面PLC接线上面 Y1串联Y2 Y4串联Y5  因为我发现在M2如果写Y1 M3也写Y1的话 它不启动  请问这该如何 写这个程序 才可以不需要串联 这个Y点输出来实现。如果子程序里面 用到同一个输出Y点 它会启动不了  子程序之间有关联 Y4 对应的是 伺服电机转反转   Y1输出的是转矩和位置模式切换 Y6对应的是马达信号使能  这几个点因为要在M2中重复使用  PLC接线我是用的串联

网友A:
是不是有图片没有传上来

网友B:
该用M就用M过度

双线圈年年有,今天到你家

百字不如一图,这是交流的简洁语言

网友C:
LD M2 OUT Y1
LD M3 OUT Y1
这是双线圈,因为双线圈按照最后一个的状态来执行,所以M2启动不了Y1
LD M2
OR M3
OUT Y1
这是单线圈,任意M2或M3导通,Y1导通

网友D:
那么多m还不够用的。

楼主:
我用了M过度掉了 可以了 初学者 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