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题】这样的电缆是在什么场合使用的(20230803)

楼主(2023-08-01):
4芯,有两条黑色的,并且粗细也一样

网友A:
这是欧洲老式标准,三相电颜色,棕色,黑色,黑色+蓝色=ABC+N

网友B:
这种电缆皮比较差,行吊配套用的比较常见

网友C:
矿山井下潜水泵和一些需要移动的设备用的比较多,出于低温原因,内蒙等地区用这种代替YJV电缆的也比较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欧洲老式标准,三相电颜色,棕色,黑色,黑色+蓝色=ABC+N
原来如此,我还以为是不良品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电缆皮比较差,行吊配套用的比较常见
确实不咋滴,用手一扯就开了,我主要是看不懂颜色问题,

网友D:
看起来,质量比较低端。

网友E:
看易折性,有的电缆就是专门做运动部件供电的,柔软性优良,不抗撕裂。

网友D:
引用 网友E:
看易折性,有的电缆就是专门做运动部件供电的,柔软性优良,不抗撕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