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题】TM241求救(20230802)

楼主(2023-08-02):
有三台TM241PLC,因为停电15小时左右出现故障(有可能真正原因不是停电),其中1#、3# PLC的ERR红灯快闪,输入、输出灯不亮,与触摸屏通信中断,电脑联机(程序为SoMachine4.3)失败,找不到设备;2# PLCERR红灯慢闪,SL1绿灯也闪,输入有几个灯亮,电脑联机成功,正确识别设备型号,但上载程序失败,提示如图所示。现严重影响生产,望高手指点,线下谈费用,谢谢!

网友A:
下载时没有下载源文件的话,上载不了,找厂家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下载时没有下载源文件的话,上载不了,找厂家吧
厂家联系不上了,没其他办法了吗?

网友B:
回复 楼主:
没有其他办法 这个PLC现在里面就没有供你上传的文件..
内部错误 怕是你救不了了...只能联系厂家了...
这个PLC属于oem产品线 就是给设备生产商保护知识产权的....他不下源程序进去..你啥也传不上来

楼主:
好的,谢谢楼上各位!

网友C:
改造的机会来了,要么自己摸索尝试改造(慢),要么付费改造(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