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佬救命!三菱R系列连不上触摸屏

楼主(2023-08-02):
搞了两天了,还是连不上,有没有用过的大佬看看问题在哪里

楼主:
触摸屏IP:192.168.1.20

网友A:
本站IP和远程IP都同样的地址?这样是不是不行!
【方案】
FLIR Exx热像仪+双视场镜头:机械设备安全检测新保障!

网友B:
你的HMI的IP地址和PLC地址重复冲突了,改成不一致的IP地址就行了
【方案】
英威腾Goodrive300在直驱式电动螺旋压力机上的应用

楼主:
回复 网友A:
PLC是1.10,HMI是1.20

网友C:
回复 楼主:
那个你试一下这个改成这个试一下,你是以太网吧,我有个PROFACE触摸屏和R系列通讯上了是选的这个
【方案】
供暖系统成功改造的同时不破坏历史建筑结构

网友C:
回复 网友C:
【方案】
同FLIR合作一起通过互联网对抗火灾

网友C:
回复 网友C:
这个是那个触摸屏连接说明书里的,你再看看你有我这个选项吗?
【方案】
图尔克电池片制造过程中的质量追溯

楼主:
回复 网友C:
解决了,用户认证的问题,关闭就好了

网友C:
回复 楼主:
之前我也有这个问题但是那个PLC编程界面会跳出那个用户未认证的弹窗,你那边当时没有吗?
【方案】
精彩案例 | EJ 系列 EtherCAT 插拔式模块在视觉种子分拣机中的应用

楼主:
回复 网友C:
软件里面关闭认证就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