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LINK 分配问题

楼主(2023-08-02):
各位师傅,请问一下,CCLINK里面RX(N+3)和RY(N+3),这个N手册说是站号,有人说是设置的起始地址,能麻烦说一下吗?比如我有二个站,设置起始RX是000,RY是100,RWR是000,RWW是100,那第一站的RX和RY是多少,第二站的又是多少,这个怎么得出来,谢谢。

网友A:
好了吗?我有个现成的程序可以参考

网友B:
不用管他RX,RY是多少。只要搞清楚起始是X多少,Y多少,每个站占多少位多少字就行了。然后是计算出来的。

网友C:
第一个站  X0000   Y0000    D0    D100
第二个站  X0020   Y0020    D4    D1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