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3-08-02):
编码器的型号是EI40F8-H6PR,想要接到PLC的高速计数端,应该怎么接线呢?

网友A:
按PNP或者NPN都可以

网友B:
PNP或者PNP都可以用,如果你想具体一点,最好提供PLC具体型号与编码器的接线图

+6

楼主:
嗯嗯,按照各位大佬的解答,已经解决了这一个问题,感谢各位。

如果换一种思路来测速度,现在PLC如果没有高速计数模块,还是想用编码器测速度的话,有什么思路呢?
我这边有一个不太成熟的想法,就是这边是先买了一个欧姆龙E6B2-CWZ6C型号的输出为NPN集电极输出的旋转式增量编码器,后面接了一个频率变送器来测编码器的输出频率,想通过频率变送器的输出,进而求得编码器的输出电压频率,并最终得出速度。

各位大佬,请问这个想法是否合理?有没有实操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