燃气灶火焰识别

楼主(2023-08-02):
视觉识别能识别燃气灶的火焰颜色(蓝、黄等)、火焰是否有断裂吗?

网友A:
成本不考虑吗?

网友B:
理论上视觉是可以判断到

网友C:
识别是没有问题的,问题是由于工作在重油污的场合,稳定性是一大难题。建议你参考高端一点的燃气灶的检测方案,用电压检测的方式去实现,因为火焰是等离子体,会有导电的特性,根据这一特性,检测不同的火焰时不同的阻抗,然后再去处理不同的情况下的不同动作,感觉还要靠谱一些。用视频识别就目前的技术来说,不太现实。

网友D:
对于燃烧精度要求如此之高?
那还不如制作冗余燃烧来花钱少。就是两个炉,一主一备。

网友E:
用照相机拍下来,自己写个上位机算法应该也可以实现

网友F:
视觉应该完全没问题. 就是你说的断裂是什么情况,你的火焰是不是很大?
我考虑这个很久了, 后来发现有专利有论文, 就觉得这是很容易的事情.
我认为凡是人眼能看的, 以后都要改视觉. 传统的检测是时间改变了.

网友B:
如果你是封闭的炉膛,完全可以使用火焰检测传感器,但只能检测火焰的有和没有
如果你是开放的燃烧环境,要检测火焰的形状,那就考虑视觉吧,一旦用上视觉,成本会比较高

网友B:
燃气灶火焰检测一般是检测火焰的有和没有,就用电离针这样的检测都可以满足

网友G(2023-09-21):
静水算法位于珠三角珠海高新区,深圳有办事处。
您说的这个,可加微信:BingoWang2015详聊,具体的检测方式和架设条件可讨论。

网友H(2023-11-13):
火焰识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