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3-08-03):
产品上面有一个塑料的帽子 但是半自动组装的时候没有完全压入 流水线流到自动线上面以后需要通过伺服电机来把这个貌似压入到PCB上面的一个电位器一旦压入过后 伺服电机启动开始调节电位器对产品进行校准,这个1-2MM的高度差到塑料帽子完全压入的这个一段行程 我应该选用什么传感器比较好一些·

网友A:
见过用基恩士光电开关检测的,如果你是用伺服电机压,应该可以通过发脉冲控制吧

每压完一次回来后就回一次原点,算好下降距离就行

网友B:
用电容接近开关可以不?机械用偏心套,到位了 电机就转一圈 电机回位了就进行下一步

网友C:
激光测距的可以考虑,就是有点贵
间接控制就用脉冲也可以,反正你是用私服电机

网友D:
帽子有多大
看文字,伺服好像是压帽作用,又好似做产品校准作用,看不懂
在检测出帽子帽压入是踢出,还是后续伺服压入不明
上二张对比照片,可能解决办法会多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