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3-08-03):
在文本上查看信息时不知怎么的改变了菜单的语言,由之前的中文变成的英文,现在需要改变成中文,请教各位大神在文本上应该怎么修改?

楼主:
上传的图片怎么看不到?

网友A:
什么文本?

网友B:
型号先报上;

网友C:
下载一个百度翻译,然后拍照翻译就变成中文了,找到语言设置改过来就可以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下载一个百度翻译,然后拍照翻译就变成中文了,找到语言设置改过来就可以了
微信扫一扫更方便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下载一个百度翻译,然后拍照翻译就变成中文了,找到语言设置改过来就可以了
微信扫一扫更方便
我估计是最早的那种文本,下面F1-F5菜单的那种

楼主:
回复 网友A:

西门子TD200,6ES7272--0AA30--0YA0文本显示器

网友A:
在设置里改 手边没这个也没法直接指出来

网友B:
西门子的TD200,在PLC软件的TD200组态里设定的;

网友F:
功能一般  不是很复杂的,用个国产触摸屏,改造一下比这个好多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是的,在软件里可以进行修改。可是,这是我直接在文本控制器上无意修改成英文的,后来在文本显示器上将所有的设置进行无数次的检查修改也没有找到语言菜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