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3-08-04):
一、硬件配置为西门子1214扩展CB1241通信板,如下所示

二、前面使用老板ModbusRTU从站指令,通信正常
MB_COMM_LOAD和MB_SLAVE指令的状态码都为16#0000,和ModbusPoll调试助手通信正常

三、后使用新版ModbusRTU从站指令,无法通信
MB_COMM_LOAD的错误代码为16#7001,MB_SLAVE指令的状态码为16#7000和16#8280交替显示

请教一下,新版指令为什么通信失败呢?

网友A:
你需要提供你的CPU的固件版本号以及通讯板的固件版本。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需要提供你的CPU的固件版本号以及通讯板的固件版本。

1214CPU版本是V4.5,CB1241版本是V1.0

网友A: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需要提供你的CPU的固件版本号以及通讯板的固件版本。

1214CPU版本是V4.5,CB1241版本是V1.0
新版本 Modbus RTU指令通过CM1241通信模块或CB1241通信板进行Modbus RTU通信时,需要满足如下条件:

a. S7-1200 CPU 的固件版本不能低于V4.1;
b. CM1241通信模块或CB1241通信板的固件不能低于V2.1。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需要提供你的CPU的固件版本号以及通讯板的固件版本。

1214CPU版本是V4.5,CB1241版本是V1.0
新版本 Modbus RTU指令通过CM1241通信模块或CB1241通信板进行Modbus RTU通信时,需要满足如下条件:

a. S7-1200 CPU 的固件版本不能低于V4.1;
b. CM1241通信模块或CB1241通信板的固件不能低于V2.1。

新版本Modbus RTU指令对CB1241通信板还有要求?CB1241不就1.0一个版本么?

网友B:
选下面那个MODBUS指令,MB_Slave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需要提供你的CPU的固件版本号以及通讯板的固件版本。

1214CPU版本是V4.5,CB1241版本是V1.0
新版本 Modbus RTU指令通过CM1241通信模块或CB1241通信板进行Modbus RTU通信时,需要满足如下条件:

a. S7-1200 CPU 的固件版本不能低于V4.1;
b. CM1241通信模块或CB1241通信板的固件不能低于V2.1。

之前的程序在OB100里调用MB_COMM_LOAD指令,然后MB_Slave指令就报16#8280,提示不能识别CB1241,导致通信失败
后来在OB1里调用MB_COMM_LOAD指令,REQ端使用FirstScan,不报错了,可以通信
CB1241版本为1.0

网友C:
还有一种方法通过485转Profinet做Modbus通讯,不需要写程序,直接生成GSD文件之后分配IO地址,简单省事

网友D:
异步通信,MB_COMM_LOAD指令不建议在OB100里调用,可以在OB1里使用FirstScan触发。

网友E:
可以用IGT-SER模块,西门子网口转ModbusTCP和ModbusRTU从站,不用PLC内编程的:相关案例

网友F(2023-12-17):
1.0初始化指令官方写的是建议不放在OB100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