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85通讯的特殊应用

楼主(2023-08-04):
 有一个项目改造,原机用的富士PLC控制 ,现在要改造成三菱的。原设备有一个通讯控制,不太理解。向大家请教一下。

只有一个485通讯模块,却同时连了3个不同的设备,不知道怎么实现的?似乎不像是ModBus通讯。

网友A:
自由口?ModbusRTU,这个模块也就干干这些活了,要么是富士电机自己的通讯协议,那也只能对富士电机的设备。

该模块上面有功能拨盘的,到底啥方式通讯么直接看MODE对应的是多少就可以了。

网友B:
串口监听一下通信协议,看看是自定义协议、Modbus协议还是富士自己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版主的热心答疑。
我估计是自由口的可能多些,

一方面和安川的PLC通讯,安川PLC那边有个RS32  转485的模块。

另一方面是和电池管理系统通讯,电池管理系统有一个CAN转485的转换模块。
是否能通过自由口通讯,同时和几个设备通讯,
比如通过不同的设备,不同起始码,通过轮询的方式??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版主的热心答疑。
我估计是自由口的可能多些,

一方面和安川的PLC通讯,安川PLC那边有个RS32  转485的模块。

另一方面是和电池管理系统通讯,电池管理系统有一个CAN转485的转换模块。
是否能通过自由口通讯,同时和几个设备通讯,
比如通过不同的设备,不同起始码,通过轮询的方式??

楼主:
 因为之前要是和三个设备进行通讯,我们都是直接整3个通讯模块,一个设备一个,个干个的。
所我我就想不明白,一个通讯模块上接 三个不同的设备是咋实现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没有原程序,也没这个软件,而且客户也不懂富士的PLC,看来我就只能在三菱的PLC上面加3个通讯模块啦,

网友C:
引用 楼主:
 因为之前要是和三个设备进行通讯,我们都是直接整3个通讯模块,一个设备一个,个干个的。
所我我就想不明白,一个通讯模块上接 三个不同的设备是咋实现的?
大概率modbus. 特别你说的电池管理.
一主多从, 485经常的. 我们都挂十来个.

网友D:
NP1L-RS4是通用的通信模块,更换还好;
如果是富士其它特殊通讯模块,估计换别的难度就大的多了;

网友E:
话说CAN通讯,是对方自已定义的协议.示波器能监测到波形,但用USB-CAN,以太网转CAN都无法读出数据.这个是咋弄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