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3-08-04):
万能的技术大牛:
   紧急求助,我公司有台很老的机器,1997年左右的,一直在用。前几天公司断了次电,接着开机时就出现错误,如图3,标记的区域没有显示温度和压力。我检查了下主机的板卡,如图2,更换过几张板卡,还是一样的问题,板卡可能没坏。我打开了下DOS,版本6.22,如图4.板卡的驱动都有。经过我的检查,排除了硬件故障,只能是系统有问题,几张板卡未能激活调用,所以向专家求教。
    求教,这个硬件结构组装完后,需要在BIOS/CMOS里设置什么吗?因为年岁多了,一直没更换过电池之类的,我观察了所有的板卡,只有附加在其中一个CPU板卡上的PCM-3180卡有个电池,测量没电了。
    盼望哪位大哥帮忙看看,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可支付报酬,微信imsym66,不胜感谢!

网友A:
如图1 ,如图4...
好歹看看呀.
修复?
也许代换比较好.

网友B:
没图没真相啊!
你可以尝试一下F5键,也许对你有帮助,要是不懂,就当我没说!

网友C:
没看到图
这样的老古董,先手动设置BIOS,COMS会有收获
还有一个也可能是插在机后面的那个看门狗没插好,但那样会全部的数值都不能显示,只是显示????

网友A:
pcm-3810, 我说3180没找到呢, 只找到3810.
这个io数还不少. 如果知道控制工艺, 还是替换它好.
我给你看看吧.

网友A:
有几个硬盘, 把你盘的文件, 打包或者镜像发来吧.
mem看一下内存.

网友D:
进入BIOS,先把系统时间设置一下,看看情况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好,只有一个硬盘,等我周一拷贝下

楼主:
回复 网友D:
你好,系统时间改到2000年,还是一样的结果

网友E:
BIOS恢复了默认,外部设置与跳线不符。

楼主:
回复 网友E:
我的是这样的,请帮看下.

网友F:
和我04年处理的系统差不多状况,当时最后情况是程序坏掉了,好在有源程序,用borland 3.1重新编译一下就好了。

网友D:
回复 网友F:
如果是程序坏了,怎么还能跑起来呢 ?

楼主:
问题还没解决,大佬们快帮出出主意啊

网友G:
是不是温度和压力的接口板有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G:
我这有两台机器,都是断电一段时间后,在启动就出现问题,硬件没动过。

网友G:
回复 楼主:
第二张图,右上角,TEMP那个,提示按SHIFT+F3键呢

网友H:
cmos设置内的串口1没有打开,把它设置一下看看。还有就是PnP/PCI设置为自动

楼主:
回复 网友G:
这是 对 温度修正的。就是温度公差校准的。

网友I:
电池没电了,BIOs可能会恢复出厂值。一般这种情况只要再次上电,重新设定BIOS各个值就能使用,使用时是不能再次断电。想完美解决就是换电池,重设BIOS。重点是PnP/PCI那里的各个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