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3-08-04):
不管接入哪根火线,外壳对零线100伏左右,对应相线对外壳130V左右,其余两相对外壳300V左右,
奇怪了,需要加控制变压器吗?
哪位师傅遇到过?

楼主:
开关电源输入220V

网友A:
不明白你怎样将“三相四线”接入“输入220V”的“开关电源”内?

网友B:
没接地线吧

楼主:
设备进线三火一零,我排除了所有原件,发现接上开关电源就存在,电源线对机壳电压不正常,撤了开关电源就正常了。
开关电源一火一零,火线不论换成黄绿红哪根,哪跟对机壳就是100V左右,其余两根对机壳300V左右。
开关电源没什么不同,就是接入一火一零。220输入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接地线吧
没有地线。别的设备没问题,就这个不行。
太远了没法放线,地上不让打孔。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明白你怎样将“三相四线”接入“输入220V”的“开关电源”内?
设备进线三火一零,我排除了所有原件,发现接上开关电源就存在,电源线对机壳电压不正常,撤了开关电源就正常了。
开关电源一火一零,火线不论换成黄绿红哪根,哪跟对机壳就是100V左右,其余两根对机壳300V左右。
开关电源没什么不同,就是接入一火一零。220输入
23-08-04

网友B: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接地线吧
没有地线。别的设备没问题,就这个不行。
太远了没法放线,地上不让打孔。
没接地线因为Y电容的原因所以有100v左右。必须接地线。或者买那种塑料外壳的。建议还是接地线吧。电源线用三相五线制。如果实在接地不方便。开关电源前加个隔离变压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接地线吧
没有地线。别的设备没问题,就这个不行。
太远了没法放线,地上不让打孔。
没接地线因为Y电容的原因所以有100v左右。必须接地线。或者买那种塑料外壳的。建议还是接地线吧。电源线用三相五线制。如果实在接地不方便。开关电源前加个隔离变压器。
搞个隔离变压器吧,我明天找找

楼主: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接地线吧
没有地线。别的设备没问题,就这个不行。
太远了没法放线,地上不让打孔。
没接地线因为Y电容的原因所以有100v左右。必须接地线。或者买那种塑料外壳的。建议还是接地线吧。电源线用三相五线制。如果实在接地不方便。开关电源前加个隔离变压器。
搞个隔离变压器吧,我明天找找
别的设备也没有地线,用起来也没问题,就这台不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接地线吧
没有地线。别的设备没问题,就这个不行。
太远了没法放线,地上不让打孔。
没接地线因为Y电容的原因所以有100v左右。必须接地线。或者买那种塑料外壳的。建议还是接地线吧。电源线用三相五线制。如果实在接地不方便。开关电源前加个隔离变压器。
用380变220的,还是220变220的隔离变压器

网友B:
220变220的隔离变压器,简单明了

网友C:
开关电源外壳有电压,你把进线的零火线换一下就好了,这个是开关电源常有的现象

楼主:
引用 网友C:
开关电源外壳有电压,你把进线的零火线换一下就好了,这个是开关电源常有的现象
开关电压原本L接火线N接零线,换了没问题吗?

网友D:
引用 楼主: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接地线吧
没有地线。别的设备没问题,就这个不行。
太远了没法放线,地上不让打孔。
没接地线因为Y电容的原因所以有100v左右。必须接地线。或者买那种塑料外壳的。建议还是接地线吧。电源线用三相五线制。如果实在接地不方便。开关电源前加个隔离变压器。
搞个隔离变压器吧,我明天找找
别的设备也没有地线,用起来也没问题,就这台不一样

如果是一样的设备就调换设备的开关电源试一下,确定是开关电源的问题,也可以换一个开关电源试试

网友E:
引用 楼主: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接地线吧
没有地线。别的设备没问题,就这个不行。
太远了没法放线,地上不让打孔。
没接地线因为Y电容的原因所以有100v左右。必须接地线。或者买那种塑料外壳的。建议还是接地线吧。电源线用三相五线制。如果实在接地不方便。开关电源前加个隔离变压器。
搞个隔离变压器吧,我明天找找
别的设备也没有地线,用起来也没问题,就这台不一样
把正常设备的开关电源换过来用,试试看
怀疑开关电源是不是有问题

网友C:
会楼主话,以前在娱乐公司的时候,电脑的电源,电源外壳有时候会带电,直接把电源插头线换过来就解决了

网友F:
楼主问题解决了吗?

网友G:
引用 楼主:
设备进线三火一零,我排除了所有原件,发现接上开关电源就存在,电源线对机壳电压不正常,撤了开关电源就正常了。
开关电源一火一零,火线不论换成黄绿红哪根,哪跟对机壳就是100V左右,其余两根对机壳300V左右。
开关电源没什么不同,就是接入一火一零。220输入
很正常,你接地线就没有问题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C:
开关电源外壳有电压,你把进线的零火线换一下就好了,这个是开关电源常有的现象
不要误导别人,你换一下线就可以了?

网友H:
加隔离变压器吧

网友I:
碰到过,要么引入接地线,要么外壳接地;不行就用隔离变压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