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姆龙PLC外设口上位机连接1主4从通信,从机偶尔突然不应答

楼主(2023-08-04):
欧姆龙PLC外设口上位机连接1主4从通信,运行中发现偶尔从机突然不应答,还是4台从机都会不应答。只能将dip5开关从OFF位打到ON位再打到OFF才能恢复应答。
想不到是什么问题导致的,有懂的请指导下

网友A:
线检查过没,换新的线再测试

楼主:
线没有问题,监控从机能看到主机的命令,而且从机的程序运行,R232口通信也没有问题

网友B:
偶然发生的话,可能是干扰;

楼主:
监控从机通信口发现收到的代码是错误的。
把通信线从从机通信口拆了,电脑直接接收又是正确的

网友C:
PLC为主?
从是啥?

楼主:
PLC是从,电脑是主

网友D:
如果通讯数据包无法修改,建议试试设置4从的轮询机制,同一时间轮询只能一台机响应。

网友C:
一个电脑对四个PLC?
一个PLC不应答,影响其他三个PLC~电脑软件不灵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