磁保持继电器

楼主(2023-08-04):
动作线圈与复位线圈都
分别串了一个二极管。不知为何

网友A:
应该是防止极性接反

网友B:
两个线圈吧,一个置位,一个复位,二极管的作用是防止电源接反

网友C:
这种继电器用于哪里!?

网友D:
这就是PLC里面的可保持BOOL变量

可读可写,哈哈哈

网友A:
引用 网友C:
这种继电器用于哪里!?

就是停电后还要保持原状态的场合,一般继电器的线圈通电吸合,常开触点接通,但断电后就会自动断开

而这种继电器通电后就算停电了也会保持原来的状态,除非复位线圈通电触点才会复位

网友E:
引用 网友C:
这种继电器用于哪里!?
过去发电厂电磁式继保信号回路就有用这种,还有一种机械掉牌式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引用 网友C:
这种继电器用于哪里!?

就是停电后还要保持原状态的场合,一般继电器的线圈通电吸合,常开触点接通,但断电后就会自动断开

而这种继电器通电后就算停电了也会保持原来的状态,除非复位线圈通电触点才会复位
步进继电器也可以啊!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引用 网友C:
这种继电器用于哪里!?

就是停电后还要保持原状态的场合,一般继电器的线圈通电吸合,常开触点接通,但断电后就会自动断开

而这种继电器通电后就算停电了也会保持原来的状态,除非复位线圈通电触点才会复位
步进继电器也可以啊!

我只是回答你在哪些场合应用,至于要实现这样的应用功能方法有多种

网友F:
以前用过这种机械式的,稳定抗造。

网友G:
电度表里用的就是磁保持继电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