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3-08-05):
公司设备使用有100,200,400,750w伺服电机和42,57闭环步进电机。
装配的师傅,对伺服电机和步进电机动力线和编码器线(都有对接插头)扎线,有以下几种方式:
1.动力线和编码器线,沿走线方向自然捆扎固定。
2.把动力线和编码器线绕一圈,用扎带捆扎在伺服电机侧机身上。
3.把动力线和编码器线绕一圈,用扎带扎在一起,自然放置。
4.把动力线和编码器线缠绕伺服电机机身一周后,用扎带扎紧。
前三种方式,因地制宜,有固定不动的,有往复运动,有线长干涉的。第四种,绕马达机身一周,个人觉得会有影响,电流,磁场,对编码器干扰,
各位老师,分享一下,如何正确的对马达走线扎线

楼主:
上传两种走线扎线方式。

楼主:
两种走线扎线方式

网友A:
动力线是强电,磁场干扰不那么明显,编码器线有屏蔽层,绕一圈也没事 往复运动的线经常这样绕下,要不容易断

网友B:
4.把动力线和编码器线缠绕伺服电机机身一周后,用扎带扎紧。

这种没见过

网友C:
怎么有这种接线,没有见过。

网友D:
线材尽量短,用不着外面留那么多!

网友E:
伺服电机走线没那么复杂,也没有那么娇气,就算和普通变频一样走线都没啥影响的,但余量要有防止震动和线管变形造成的线绷紧

网友F:
只要接好,好像都无所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