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5U组网问题

楼主(2023-08-05):
现在有2台FX5U,2个康耐视扫码枪,2个相机,一个工控机,一个维伦触摸屏。其中扫码枪和视觉直接连工控机。工控机和触摸屏一起连FX5U,这样,两个5U,一个触摸屏,一个工控机,都接在了一个交换机上。这种情况下,交换机组成的网络里能共用不同的网络协议嘛?5U与5U之间用简单CPU通信功能,5U与上位机用MC的SLMP协议。那5U与触摸屏用什么协议,这几种协议能在交换机的网络中不互相干扰嘛?

网友A:
都用一个网口估计有问题

网友B:
5U与触摸屏用什么协议,网口的话,也是SLMP协议,就是MC协议3E帧

网友C:
按照你的意思画了个简图,行不行就不清楚了。

网友D:
全部往交换机上怼就OK了。
SLMP协议可以添加不止一个设备。
+2

网友E:
触摸屏还是SLMP协议,设置不同的端口就行了。相互之间只要IP和端口不同,不会冲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