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3-08-06):
棕正蓝负,黑信号,白色是干什么用的呢?
白色上面写着control。

网友A:
不看说明书?
control决定正负逻辑了
即检测到物检是,是有输出还是无输出,俗称常开/常闭信号

网友B:
也就是选择通光时输出还是遮光时输出;

网友C:
这个需要看看说明书,楼上的两种都有可能!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这个需要看看说明书,楼上的两种都有可能!
他们说的两种是一个意思.

网友E:
光电开关上有标识,接0V或者 电源+ ,分别选择的是常开或常闭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看说明书?
control决定正负逻辑了
即检测到物检是,是有输出还是无输出,俗称常开/常闭信号
之前看的确实是开闭点的关系,这次不明白为什么写个control。

网友B:
常开、常闭的型号也有,2种功能是差不多,但使用方法还是不一样的,常开、常闭的4线中NC NO都是输出线,而这种control的是通过接线来切换通光时输出还是遮光时输出的,也就是输出只有一条线;

网友F:
有的是一个PNP另一个是NPN.

网友B:
引用 网友F:
有的是一个PNP另一个是NPN.
这个极少见,一般的NPN PNP是对应不同的型号,线上标的control的就是切换通光还是遮光动作用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F:
有的是一个PNP另一个是NPN.
这个极少见,一般的NPN PNP是对应不同的型号,线上标的control的就是切换通光还是遮光动作用的;
有用过。

网友F:
图没有传成功。

网友G:
也有可能是控制输出是高电平还是低电平的

网友H:
几种都用过,有NC/NO选择的,有的是遮光是否输出的;还有的是NPN,和PNP两种输出的。根据自己实际需求来用

网友I:
七楼说的对,就是那样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