齿轮一般是单数

楼主(2023-08-06):
模模糊糊的记忆中,老师讲的齿轮一般都是17齿,或者是奇数。今天怎么发现了个偶数的齿。这样是不是不耐用呀?

网友A:
记错了。
1,17齿以下的齿轮会根切,所以要用变位齿轮。
2,两个齿轮啮合,一般都是大小一对齿轮,为了提高小齿轮使用寿命,小齿轮加厚,且奇数齿

网友B:
只是说最好是奇数,这个主要是怕某一对齿有磨损后,偶数的话会容易碰在一起加剧磨损,而奇数碰在一起的几率小很多

网友C:
怎么方便怎么来,现在的,齿数偶数的也有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记错了。
1,17齿以下的齿轮会根切,所以要用变位齿轮。
2,两个齿轮啮合,一般都是大小一对齿轮,为了提高小齿轮使用寿命,小齿轮加厚,且奇数齿
确实,实际应验了您说的第一条。

网友D:
我们这马达齿轮17 19齿。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怎么方便怎么来,现在的,齿数偶数的也有的

应该说一直都有,其次也是看场合,像罗茨风机的对齿,不管是偶数还是奇数,

齿数是一样多的,那磨合也是都在一个位置上

这种说法的感觉是起锦上添花的作用吧,尤其是现在的材料与工艺比以前都有明显的提升

就比开车以前说刹车要学会点刹,现在都是ABS了,使劲踩就行

网友E:
引用 楼主:
模模糊糊的记忆中,老师讲的齿轮一般都是17齿,或者是奇数。今天怎么发现了个偶数的齿。这样是不是不耐用呀?

其实,最佳的配置应该是其中的一齿轮是质数,比如:17、19、23、29等等,与此配合的另一齿轮则无所谓,反正,就是两齿轮除不尽。

如果一对齿轮是:40与20齿,则小齿轮每旋转两周,就重合一次,容易磨损。

楼主:
引用 网友E:
引用 楼主:
模模糊糊的记忆中,老师讲的齿轮一般都是17齿,或者是奇数。今天怎么发现了个偶数的齿。这样是不是不耐用呀?

其实,最佳的配置应该是其中的一齿轮是质数,比如:17、19、23、29等等,与此配合的另一齿轮则无所谓,反正,就是两齿轮除不尽。

如果一对齿轮是:40与20齿,则小齿轮每旋转两周,就重合一次,容易磨损。
现场是齿轮齿条配合,齿条无所谓,齿轮感觉还是奇数比较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