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3-08-06):
如视频所示的设备工况,可以明显看出,红色的进口设备电机的启动停止更加平滑稳定,国产设备就是小弟开发遇到的样机,目前采用的是增量式编码器的脉冲由PLC高速计数器接收,根据接收到的脉冲判定移动体处于什么位置,进而通过变频器的多段速修改速度,最终完成终点的精准对位。
存在的问题是,存在明显的低速减速形成段,严重影响了设备的效率,并且竖直方向上出现若干循环(不归零)后,程序设置的相同高度位置,实际运行当中会每个循环出现微小距离的下降。
请教各位大神,采用变频器+编码器组合的这种方式完成目前这种需要高速(0.3-0.5m/s左右)无级位置定位的控制需求是否是行业内的可行成熟手段。
备注:编码器型号:奥托尼克斯 E40HB12-2000-3-N-24 差分输出型
     变频器型号:易能 EDS800系列

网友A:
很早以前就成熟的了,问题不在你,在变频器上啊!你换个厂家,先打售后电话把你要求说了!

网友B:
存在明显的低速减速形成段,严重影响了设备的效率

这个应该是参数没有调好,其实你可以不用多段速,把减速的距离加进去就好了

比如要求是在800的位置停住,从变频器停止到停稳要20的位置,那就在780时停止,这样就刚刚好

并且竖直方向上出现若干循环(不归零)后,程序设置的相同高度位置,实际运行当中会每个循环出现微小距离的下降。

这个值如果是固定的你可以进行补偿,假设每次多下降了5,那么上升时就加多5进去,这样就刚刚好了。

看视频你这个基本没什么精度要求,如果讲究效率,可以尽量的把变频器速度调快,

加减时间调短(当然要考虑运行稳定,不要晃动)

最后如果是还没有做或者做新做的话,也可以考虑上伺服,现在国产伺服价格烂便宜

楼主:
回复 网友B:
感谢您的解答,针对您提出的解决方案,有些更细致的情况想要请教

“其实你可以不用多段速,把减速的距离加进去就好了:比如要求是在800的位置停住,从变频器停止到停稳要20的位置,那就在780时停止,这样就刚刚好”
您说的这个把减速的距离加进去的话 这个停止到停稳需要的距离,需要在每一个工作点进行一个实测是么?

“这个值如果是固定的你可以进行补偿,假设每次多下降了5,那么上升时就加多5进去,这样就刚刚好了。”
这个情况应该是我自己没有描述清楚,就是这个下降情况并不是每一次都出现,并且设备最初调试的时候并没有这个现象,调试完成离开现场之后,现场的工作人员反应出现的现象。
想要请教一下,这种情况是否也有可能是编码器信号本身收到了干扰,导致脉冲数据出现错误呢?

楼主:
回复 网友A:
您的意思我是否可以理解为,其实是我对变频器的应用方式没有选择最佳形式或者是某些参数没有设置到最佳情况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感谢您的解答,针对您提出的解决方案,有些更细致的情况想要请教

“其实你可以不用多段速,把减速的距离加进去就好了:比如要求是在800的位置停住,从变频器停止到停稳要20的位置,那就在780时停止,这样就刚刚好”
您说的这个把减速的距离加进去的话 这个停止到停稳需要的距离,需要在每一个工作点进行一个实测是么?

“这个值如果是固定的你可以进行补偿,假设每次多下降了5,那么上升时就加多5进去,这样就刚刚好了。”
这个情况应该是我自己没有描述清楚,就是这个下降情况并不是每一次都出现,并且设备最初调试的时候并没有这个现象,调试完成离开现场之后,现场的工作人员反应出现的现象。
想要请教一下,这种情况是否也有可能是编码器信号本身收到了干扰,导致脉冲数据出现错误呢?

那肯定要根据现场的实际情况来调整,你可以在触摸屏上做个设定键,方便调整。

不知你的编码器装在什么位置,还有每次的偏差有多大

网友A:
回复 楼主:
我的意思是你想多了!真正的应用是很简单的,定位和减速频率那是变频器厂家操心的事,你只需要确定在哪个位置停,正确计算位置给你命令就行!你没找对品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