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耐德PLC修改

楼主(2023-08-07):
我有一施耐德PLC 和变频器走通讯,,现在变频器换成ACS 510   通讯通不上,需要修改下PLC路的点位与地址。有这方面经验的联系我。远程修改即刻,费用可谈。

网友A:
PLC内源程序读不出的话远程基本是白费功夫的;

网友B:
换变频了,不光通讯参数 还有读写数据的地址和参数也不一样 除非有源程序,否则还是老老实实用原型号变频吧参数拷贝过去就行

网友C:
低端的施耐德用的codesys,不能下载源码,也就不能上载程序。这种除非找到设备厂家,不然无解

网友D:
老实的换回原来的那个型号,数据从旧的变频复制过去

楼主:
PLC源程序,,触摸屏的源程序都有。。。。可否有人修改

网友C:
在哪来?成都周边可以服务,远程不搞,太麻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