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3-08-07):
用的禾川的plc,使用的是codesys软件

网友A:
时间比例显示试试

网友B:
参考阀门的反馈方式,用模拟量很方便

网友C:
用角度传感器,或者精密电阻器,这些器件好像不是PLC擅长做的事情,都需要写底层硬件驱动,或者有成品的转换模块PLC才能用。

网友D:
你这门的开关是怎么驱动的!?

网友E:
如果是伺服控制 上电复位就是在关门状态 那就算脉冲比吧

网友F:
低端光栅尺,又不是很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