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3-08-07):
大家好,收获变频器报电机接线故障,说是电机动力线断开,换个变频器就好了。这个故障应该查哪里,?变频器怎么检测电机连接还是没连接的呢。求助

网友A:
是不是启动了检测不到输出电流啊

网友B:
施耐德ATV310也有这个功能,正常上电,不接电机会报故障,但不知道哪里检测的,板子我都翻了个遍

网友C:
我发现国产很多不接电机也能试机。而进口变频器就不行。

网友D:
是不是有输出缺相检测,一般都可以屏蔽都有屏蔽参数。

网友E:
找说明书,应该可以屏蔽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