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拟量模块贵的原因是因为芯片吗

楼主(2023-08-08):
(无正文)

网友A:
应该是ad转换芯片要求比较高

网友B:
------这个是吗?------
订货型号 CS1232-TS
品牌 芯海
产品线 ADC
型号系列 CS1232-TS
品类 高精度ADC
描述/说明 集成2通道
24位无失码的差分输入ADC
;输出速率10/80Hz,
可选集成低噪声PGA,放大倍数可选:1/2/64/128;INL±6ppm;ENOB 23.5Bits;
集成2线SPI通讯接口,Power 3.4mA;VDD:2.8~5.5 V;默认为管装
封装/外壳/尺寸 TSSOP24
包装形式 管装
生命周期 量产中(ACTIVE)
停产时间
最小包装量 4,800

网友C:
高分辨率的的确是贵;

网友D:
讲了个寂寞

楼主:
回复 网友B:
不知道是不是这个

楼主:
引用 网友C:
高分辨率的的确是贵;
以前不明白为什么模拟量模块贵,原来是因为芯片贵
也明白了PLC工控板上的模拟量分辨率低的原因

网友E:
应该还是模拟量模块比开关量模块使用量少才贵,通讯模块更贵,芯片虽然重要,但是占销售价格的比例并不高。

网友F:
低于12Bit的相对较便宜一些,位数越高,价格越贵。无论是DAC还是AD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