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种浮球开关比较好用?切换灵敏度高

楼主(2023-08-08):
这种以前用过。有时不切换,容易失灵容易坏
那种浮球开关比较好用?切换灵敏度高。

楼主:
这几款怎么样?那个好些?

网友A:
原理一样的,看样子分不出好坏,只能在使用的时候看那种更耐用一些。

网友B:
红色线那个不错,我用过

网友C:
放水里的都不怎么好用,还是吊在水面的比较好点

楼主:
引用 网友C:
放水里的都不怎么好用,还是吊在水面的比较好点
赞同。确实容易失灵

网友D:
都差不多,关键在使用场所

网友E:
水池用的,都差不多,你也可以自己做,就是个起保停,再经过中间继电器转换,不过价钱肯定比买的贵

网友F:
引用 网友C:
放水里的都不怎么好用,还是吊在水面的比较好点
确实是这样。

网友G:
确实那种浮球开关特别容易坏。。用一段时间就不灵了。。拆下来多晃几下偶尔还能好。。我想着能不能用干簧管做一个。。

网友H:
用干簧管液位开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