零线的作用。

楼主(2023-08-08):
三相四线电度表,负载全部是三相设备,没有220设备。电表的零线不接,有何后果?

网友A:
应该是没关系的

网友B:
你不看看三相电度表的接线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不看看三相电度表的接线么
电表接线有零线。

网友C:
三相表的零线就是一个参考电位点 输出的大电流不通过表内 建议还是接上

网友D:
可以,大电流用二个互感器就行了

网友E:
其中一相的采集电压会是380,电表会多走数。

网友D:
具体要看表的驱动线圈电压等级,有那种不用零线的三相电度表。你这个表带零线的话驱动线圈应该是220v

网友A:
从图来看应该说只要三相电压平衡就没有问题,电压线圈是220的,三相是接成星形的。

网友F:
一切都正常理论上是可以的,但如果电源缺一相,电度表另外两相的电压线圈就不是220v而是190v,而且相位也不对,应该会少计量,未试验纯推测。

网友G:
不接可能电表不准。

网友H:
应该是不准的。如果用AC380V的负载就会少计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