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3-08-08):
变频器正常运行时,输出侧电流70安。由于此台变频器外接直流电抗器,变频器和直流电抗器之间的连接导线该选择多粗铜导线?距离0.5米。25平?

网友A:
如果是直流电抗器,应该是从直流母线的正极接出来的,输出侧电流是指电机的电流,不知这要怎样计算,或者你想办法用钳表卡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直流电抗器,应该是从直流母线的正极接出来的,输出侧电流是指电机的电流,不知这要怎样计算,或者你想办法用钳表卡一下
变频器面板显示输出电流70安

网友B:
那么短的距离10平方 或者16足够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直流电抗器,应该是从直流母线的正极接出来的,输出侧电流是指电机的电流,不知这要怎样计算,或者你想办法用钳表卡一下
变频器面板显示输出电流70安

输出电流是黄圈位置的,而你接的直流电抗器是红圈位置,这两个地方的电流是不一样的

如果你确定电流是70A,0.5米的话16平方就足够了。

网友C:
16平线7天乘24小时运行,跑80安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直流电抗器,应该是从直流母线的正极接出来的,输出侧电流是指电机的电流,不知这要怎样计算,或者你想办法用钳表卡一下
变频器面板显示输出电流70安

输出电流是黄圈位置的,而你接的直流电抗器是红圈位置,这两个地方的电流是不一样的

如果你确定电流是70A,0.5米的话16平方就足够了。

对。和你的图差不多接线方式。

网友D:
看功率,70A粗算35KW。35000/500=70A,25的线足够了。

网友E:
不是要知道输入电流吗?

网友F:
16 25都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F:
16 25都可以
完美。我也是这样认为。

网友G:
有没有电气工程师在求职的,可以联系我哈。我们做大功率工业变频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