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3-08-09):
今日遇两台安川V1000变频器15KW,上电直接报HbbF,咨询安川售后,排除了端子排H1和HC之间的问题,与别的正常机对调了一下主板和端子板,确定了问题不在主板和端子板上,接着又怀疑电源板上的厚膜小板,把厚膜小板又跟好机对调了一下,问题依然没有改变,到此没有思路了,不知哪里的问题了,有了解这个故障的师傅吗?恳请指点一下!

网友A:
电源板的驱动部分到排线接口有几个四脚光耦估计有问题吧

网友B:
换端子板要恢复出厂

网友C:
今天也再修a1000把数据保存恢复出厂在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