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流电动机需要预加热吗?

楼主(2023-08-10):
昨天有台垂直提升机的的主电动机坏了,直流450千瓦,加班更换的时候我一直跟着,不带载试车之后电工工头(老外)告诉我再空跑两个小时,让电动机温度升上来再装矿运行,说直流电动机与交流电动机不一样,他们以前不预热直接用坏过碳刷,坏过定子,监测到电流异常等情况,大概是罗克韦尔的现场服务人员给的建议。
以前没用过直流电动机,在这里没特殊情况我也不参与具体工作,所以一点使用经验都没有,大家用直流电动机的时候有类似要求吗?如果有,是基于润滑油、润滑脂的润滑效果考虑还是说温度与电动机本身的性能有关系?

网友A:
是就这一次,还是每天工作前都要空跑2小时?
应该是磨合不是预热

网友B:
是不是磨合碳刷。空载运行。

网友C:
没有听说过热机这一事,新电机碳刷要研磨倒是真的。

网友C:
我们一般用砂纸来研磨,比较快在换向器上放张砂纸,取下碳刷做轴向运动研磨,直至与换向器外表面完全贴合

网友D:
应该不是预热,大概是新电机牵扯存放时长,不建议上来就重载运行,轻载运行下也可去除湿气等,主要是正规电机,碳刷应该还好,再者碳刷也不会磨损那么快,长时间存放电机投入使用,之前都有分级上电压的,所以轻载运行是有好处的。。。

网友E:
预热不是天冷做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就这一次,还是每天工作前都要空跑2小时?
应该是磨合不是预热
保持在热机状态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磨合碳刷。空载运行。
我也以为是,他们说与此无关

楼主:
引用 网友D:
应该不是预热,大概是新电机牵扯存放时长,不建议上来就重载运行,轻载运行下也可去除湿气等,主要是正规电机,碳刷应该还好,再者碳刷也不会磨损那么快,长时间存放电机投入使用,之前都有分级上电压的,所以轻载运行是有好处的。。。
这个问题我也提出来了,我说加热器是烘干用的,他们坚持说就是为了保持温度。

网友A:
这个问题--预热还是磨合,稍微观察一下就有结论
450KW负载不小,先前使用时是有个空载运行2小时后再上工吗?
设备使用说明是先跑起来2小时后再加载吗?

这么大电机肯定是先轻载一会儿在加载

说预热,还要2小时,奇闻

网友F:
碳刷磨合这个说法有,但预热说法就没有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问题--预热还是磨合,稍微观察一下就有结论
450KW负载不小,先前使用时是有个空载运行2小时后再上工吗?
设备使用说明是先跑起来2小时后再加载吗?

这么大电机肯定是先轻载一会儿在加载

说预热,还要2小时,奇闻
砖家说的都是专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问题--预热还是磨合,稍微观察一下就有结论
450KW负载不小,先前使用时是有个空载运行2小时后再上工吗?
设备使用说明是先跑起来2小时后再加载吗?

这么大电机肯定是先轻载一会儿在加载

说预热,还要2小时,奇闻

我还没这个能力稍微观察就能判断别人的观点对错,首先我对直流电动机使用经验不多,再者对电磁转化的理论知识不足,对于磁导体是否会因为温度变化而影响电磁转换效能一无所知。
可以认为我们的设备是电梯,怎么实现先轻载再加载啊。
他们如果不说预热,只是为了碳刷弧度,我就不会纳闷这个事情了。

网友A:
设备是你们的?不是24h连轴转吧,问一下操作工,是要提前运转2h吗?

能与电梯做比较?电梯有离合器,有抱闸,有减速器......
能比?

运转2h再装矿运行,有那家企业会这样生产?

网友G:
是不是工作环境比较潮湿?加热器是烘干去除潮气用的。。长时间空转是为了去除潮气保持绝缘良好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设备是你们的?不是24h连轴转吧,问一下操作工,是要提前运转2h吗?

能与电梯做比较?电梯有离合器,有抱闸,有减速器......
能比?

运转2h再装矿运行,有那家企业会这样生产?
当然是我们的,只不过很早以前是白人经营,现在是中方收购的。确实是24小时连轴转,操作工只是执行者。
有离合器,并且是双侧可分离离合器,减速机必不可少,刹车系统的要求高于电梯,完善的液压系统和缓冲系统是电梯所没有的,700多米的垂直距离呢,一般用双PLC分别做主控和安全控制,安全相关的功能是冗余的,如果只用于提升物料,可以完全自动,不比电梯少啥。功率、线速度,速度控制方式等要求都比电梯高,随便就能行的大功率设备谁会用直流调速啊,不就是为了调速性能好,零转速和极低转速转矩性能好吗。
这种事情有什么好争论的,万千行业,没有哪个人是啥都懂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是不是工作环境比较潮湿?加热器是烘干去除潮气用的。。长时间空转是为了去除潮气保持绝缘良好吧?
电动机内部的加热器基本都是用于干燥除湿,这个应该也不例外,现在看大概是他们把当初厂家给的一些建议曲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