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3-08-10):
指令测试时 使用FX2N PLC 控制步进电机停止  X0信号 使用的是槽型光电开关

控制逻辑:当X0有上升沿信号时,电机立即停止【使用的外部中断来处理】

现在的问题是:每次停下来时,1:DOG快的位置不是在,槽型光电刚好有上升沿信号的地方,而是已经离开了槽型光电【即冲过槽型光电】

                           2;有时还停不下来。

FX2N;外部输入中断的参考资料

楼主:
更正下:测试时的PLC型号为:三菱FX1N

网友A:
首先 RST M30 前面不能用X0,这样程序还要去检测X0,改成M8000

其次,最后还要去到主程序,并且DDRVI指令断开驱动,是按减速时间停下的。

你先把X0改成M8000,然后把减速时间设置短一点试试

楼主:
回复 网友A:
把X0 改成M8000也是一样效果,加减速时间测试时没有 变更测试。

如果是把加减速时间改小后,整个系统运行时会有一定影响,

楼主:
回复 楼主:
如果不是使用中断 而是直接用X0 来断开M30 反而DOG快不会过冲!

网友B:
中断程序中X0可以不改为M800,因为X0触发的中断,这时X0一定是on,

没有发现中断程序中发停脉冲命令,而是靠复位M30,而M30是M0触发,M0是什么状态?可能是on也可能是off,在这里看不出来。
关键是M30是在中断外,脉冲还在发

在中断程序中加上0脉冲,0Hz指令试试

楼主:
回复 网友B:
M0,就是触摸屏上一个点动按钮,再中断程序中加上了M8146【Y1脉冲输出禁止】,也是一样会过冲,而不是停在有上升沿的位置,

都怀疑 这样用中断。是不是逻辑上有什么问题。

如果说程序逻辑没有问题的话 ,就有些想不明白,为什么会过冲,,就是直接用X0来断M30 【普通做法】 测试时是不会过冲,用了中断反而过冲

了,有点理解不了!

网友A:
有个问题需要考虑,三菱的FX1N已经停产多年了

如果你这台不是正品,很有可能没有中断功能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有个问题需要考虑,三菱的FX1N已经停产多年了

如果你这台不是正品,很有可能没有中断功能

中断应该有,因为电机停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M0,就是触摸屏上一个点动按钮,再中断程序中加上了M8146【Y1脉冲输出禁止】,也是一样会过冲,而不是停在有上升沿的位置,

都怀疑 这样用中断。是不是逻辑上有什么问题。

如果说程序逻辑没有问题的话 ,就有些想不明白,为什么会过冲,,就是直接用X0来断M30 【普通做法】 测试时是不会过冲,用了中断反而过冲

了,有点理解不了!
还是怀疑中断程序问题
中断里的M8146【Y1脉冲输出禁止】只能保证中断期间停发脉冲,返回主程序后,是否还要发脉冲,直到CPU执行M30那一步?
中断里写这几句不难吧

楼主:
回复 网友B:
这个思路我试试看

楼主:
回复 网友B:
这样处理,就可以了,停止时还有少量误差 ,不知道是不是主机质量的问题还是光电开关的问题,就不好排除了

谢谢指导!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引用 楼主:
M0,就是触摸屏上一个点动按钮,再中断程序中加上了M8146【Y1脉冲输出禁止】,也是一样会过冲,而不是停在有上升沿的位置,

都怀疑 这样用中断。是不是逻辑上有什么问题。

如果说程序逻辑没有问题的话 ,就有些想不明白,为什么会过冲,,就是直接用X0来断M30 【普通做法】 测试时是不会过冲,用了中断反而过冲

了,有点理解不了!
还是怀疑中断程序问题
中断里的M8146【Y1脉冲输出禁止】只能保证中断期间停发脉冲,返回主程序后,是否还要发脉冲,直到CPU执行M30那一步?
中断里写这几句不难吧

虽然楼主测试是可以了,但从指令的用法来看似乎说不通,因为虽然把速度与距离这些设为0,但也要断开后再闭合才能生效。

网友B:
回复 网友A:
关于这点,如果用欧姆龙的PLC
主程序用【@sped #0000 #0000 D100】 D100=1F4 D101=0000;~脉冲端口0,500Hz连续脉冲
中断中用【@INI #0000 #0003 0000】 ~脉冲端口0,脉冲输出停止
INI指令将立即停止脉冲的输出

三菱是否也有类似指令?
前边用调整频率的方法是欠妥

楼主:
虽然测试时,停止的位置没有明显过冲【X0信号在ON状态】,但停止的位置每次有微小误差,后序测试在看。

有注意到版主提到的问题,这里确实存在问题点。

楼主:
这样做的目的;就是想用DRVI指令和中断配合,来作回原点的处理。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样做的目的;就是想用DRVI指令和中断配合,来作回原点的处理。

FX1N有专门的回原点指令呀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专用的回原点指令,有点不适合现场情况,

工作中,希望丝杆每次回来时,都作1次回原点处理,来消除运行中的误差,

用专用的原点指令,速度慢,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专用的回原点指令,有点不适合现场情况,

工作中,希望丝杆每次回来时,都作1次回原点处理,来消除运行中的误差,

用专用的原点指令,速度慢,

原来你既要精度又要速度,那就有点难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