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3-08-10):
各位老铁好,哪位知道艾塞康变频器开关电源芯片是什么型号的吗?但没查到资料确定是哪个型号,谢谢

网友A:
根据电路画图吧,看这个不算复杂

楼主:
回复 网友A:
嗯嗯,已经查到型号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嗯嗯,已经查到型号了
TNY278吧?

网友C:
有头无尾的帖子!

网友A:
回复 网友B:
后面带开关管的,应该不是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后面带开关管的,应该不是吧
也是,278自带开关管。
楼主说,已经查到芯片型号。。。然后溜了。求人急迫,共享难嘛!

网友D:
赞成7楼说法!

网友E:
现在电源芯片TOP或者TNY系列的多

楼主:
回复 网友B:
是TNY27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