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动送料控制LC46

楼主(2023-08-10):
300A粉碎机加了个自动送料控制器 LC46A,效果OK。
体积比较小,其它厂家的需要单独的互感器,这个互感器一体的。

网友A:
最好还设计一款模拟量输出的配合变频器调速送料。

网友B:
对啊,电流大了,送料就慢点 变频器的模拟量和输出成反比

网友C:
思路简单明了,利用主机的电流停送料,但部分的带负载重的设备不适用
楼主这个小元件应用范围还是很多的,加油

楼主:
最大电流300A  基本满足多数场合使用了。穿线孔径23mm。

楼主:
回复 网友B:
理想情况下  的确如此。电流大  送料减速。  但是从经济角度 和实用角度讲,开关量控制送料启停成本低,效果很好。
研发一个模拟量输出的的确可以,用量微乎其微。

网友A:
引用 楼主:
理想情况下  的确如此。电流大  送料减速。  但是从经济角度 和实用角度讲,开关量控制送料启停成本低,效果很好。
研发一个模拟量输出的的确可以,用量微乎其微。

2018年帮朋友用优控一体机加电流变送器改造过一台燃烧颗粒制粒机,就是把一些碎木材什么的先粉碎,然后压制成颗粒,

输送粉料用的是螺旋,本身也是变频器控制的,但由于经常会出现卡料就想办法改了一下,效果还不错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成本多少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成本多少

7寸屏一体机568,变送器95,这个变送器是0-5A输入的,原设备上有电流互感器

楼主:
回复 网友A:
600多,加人工  700多  。效果不错。加个变频器  得1000多。用这个LC46A  就100多成本。要求高  不差钱用你的方案 是最优解。

网友A:
引用 楼主:
600多,加人工  700多  。效果不错。加个变频器  得1000多。用这个LC46A  就100多成本。要求高  不差钱用你的方案 是最优解。
变频器是原有的,我的意思是如果有模拟量输出的,那一体机与变送器都省了,编程调试费用也省了,现在类似的设备用变频器控制进料应该不少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用量太小。

网友C:
现在送料机用变频几乎是标配,但部分要自动运行就要考虑用力矩的控制方式,这个就对变频有要求了,如果你这个变送器有模拟量功能,就可以使用通用的变频了,控制就更顺畅和简单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也不仅仅是模拟量。输出信号的大小 和普通的变送器不能一样吧。0-300A输出0-5V 不能这么弄吧。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最好还设计一款模拟量输出的配合变频器调速送料。
这是进一步升级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也不仅仅是模拟量。输出信号的大小 和普通的变送器不能一样吧。0-300A输出0-5V 不能这么弄吧。

事实上是可以这么弄

网友E:
您好,您这个电路可以自动控制送料快慢吗?

网友F:
有句话当讲不当讲:TB上这种小玩意还是很多的

网友G:
引用 网友E:
您好,您这个电路可以自动控制送料快慢吗?
基本上差不多是实现了自动供料,
但是,如果物料有变化,电动机,变频器,送料电机,包括后加装的电流互感器等,
都要调试。

楼主:
回复 网友G:
触点AC220  2A  感性负载减半  接触器控制  够。 你估计没看资料。

楼主:
回复 网友E:
可以自动控制启动 和停止。相对 也就控制了快慢。

网友G:
引用 楼主:
触点AC220  2A  感性负载减半  接触器控制  够。 你估计没看资料。
经验,您这触点可能要坏??????????

楼主:
回复 网友G:
老大  这东西都好多年了哈。搞自动化从1996年开始,到现在也有点年头了,经验还有有一点的。

网友G:
引用 楼主:
老大  这东西都好多年了哈。搞自动化从1996年开始,到现在也有点年头了,经验还有有一点的。
好吧!
你是正确的!

楼主:
回复 网友G:
体积小巧的联动控制,LC10也是SCR一样的触点容量,这个用得很多,一年几K。